[求助] ATPG S1 ERROR

楼主(2023-10-19):
菜鸟求助:在DFT中提取ICC的网表的SCAN CHAIN后产生spf文件,在TMAX中运行DRC有S1-1 ERROR:

             Error:chain chain1 blocked at MUX gate U67 (8855) after tracing 0 cells. (S1-1)
打开gui,查看电路,发现MUX的S端接到前级的与门,与门的输入时test_se和一些逻辑的输出相与,导致MUX不可控:

而在DFT中这个MUX的S端接test_se.
为何会出现TMAX的电路跟我的网表不一致的情况导致error出现?请高手指点!
多谢!

楼主:
没人回复啊,
还得自己顶顶,附件为TMAX的schematic:

楼主:
以下是DC的schematic:

楼主:
下面是我的DFT的脚本:

楼主:
请大侠们指导一下,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才导致TMAX的电路跟我的网表不一致的情况导致error出现?

网友:
首先明确几个问题:
1. 网表是你从RTL开始综合得到的?还是反向提取别人的网表?看样子是自己综合的
2. 使用了internal_pin flow,而且没有定义scan_en -spec,这个就有风险,需要在设计上保证进入scanmode后,scan_en信号能正常工作
3. scanmux的S端除了test_se外,把其他的逻辑追一下,看看是受哪里控制

楼主:
下面图片是我做DC综合时生成scan chain的配置:

楼主:
首先明确几个问题:
1. 网表是你从RTL开始综合得到的?还是反向提取别人的网表?看样子是自己综合的
    网表是我通过RTL综合后,经过ICC 后得到的网表,再通过DFT抽取 scan chain
2. 使用了internal_pin flow,而且没有定义scan_en -spec,这个就有风险,需要在设计上保证进入scanmode后,scan_en信号能正常工作
    由于RTL设计的时候scan_en是有内部逻辑产生,在综合的时候是用的 scan_en -spec;  只是在用DC提取scan chain时才定义scan_en -existing_dft.
3. scanmux的S端除了test_se外,把其他的逻辑追一下,看看是受哪里控制
      S端除了test_se外,还由一个shift寄存器的输出端控制.

楼主:
再次确认,MUX的S端除了受test_se控制外,还受一个跟scan 无关的信号控制,导致MUX不可控

楼主:
我重新做了综合,修改了部分配置,目前能在DC中复现ATPG的ERROR  S1,  如下是 scan se的设置: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ScanEnable -port scl_idrv -hookup_pin u_spi_i2c_mux/u_scan/Z -active_state 1,
   打开gui,  发现u_spi_i2c_mux/u_scan/Z 的值是XXX,  而不是 constant 1,为何?请大侠指导:

楼主:
哪位大侠能帮忙指点一下,u_spi_i2c_mux/u_scan/Z设置的是ScanEnable, 在DFT 和 ATPG里面不识别为1,该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目前了解到前端的设计思路如下:
     gpio1 和 clkin 通过输入一段特殊的pattarn,在 ext_rstn置0的情况下产生两个scanmode信号,在por_rstn置1的情况下产生我目前需要的scanmode信号,scanmode 和 scl_idrv相与产生scanenable信号。目前有下面几个问题还请大侠们指点:(需要设置 set_dft_drc_configuration -internal_pins enable)
    关于DFT设置:
         1.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ScanEnable -port scl_idrv -hookup_pin u_spi_i2c_mux/u_scan/Z -active_state 1
               scanenable 信号是否需要指定 -port scl_idrv?
         2.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TestMode -port gpio1 -hookup_pin u_spi_i2c_mux/u_buf/Z -active_state 1
              TestMode 信号是否需要指定 -port gpio1 还是 -port clkin?
              在TestMode 信号不指定 -port 只指定  -hookup_pin u_spi_i2c_mux/u_buf/Z的情况下,能产生scanchain; 而指定 -port 的情况下,有S1 ERROR出现,显示最后的MUX不可控。
          3. 这种情况下,我如何设置DFT 的 set_dft_signal 配置?
          关于ATPG:我需要如何修改spf文件才能产生scan pattarn?
谢谢!

网友(2024-03-22):
引用 楼主:
目前了解到前端的设计思路如下:

     gpio1 和 clkin 通过输入一段特殊的pattarn,在 ext_rstn置0的 ...

楼主,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