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IC617 原理图仿真报spectre错误

楼主(2023-10-19):
搭好反相器的testbench后,点击ADE L 的运行,就报如下错误
Unable to locate spectre executable in the specified path, Ensure thatthe executable is present in the path or to set the correct path, usethe setShellEnvVar() in Command Interpreter Window (CIW).

我在work/home里也找到了spectre文件,所以为什么会这么报错呀,求大佬解答!!!

网友:
找不到spectre的执行程序,环境配置有问题吧

网友:
~/.bashrc或者~/.cshrc里面关于spectre的环境变量没有配置正确吧,这是找不到spectre的可执行程序

网友:
没有安装spectre或者安装了spectre但没有设定环境变量

网友(2024-04-13):
请问找到解决方案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