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0nm数字库最快可以运行多少时钟频率

楼主(2023-10-19):
各位大侠,有用过tsmc180数字做过高速运行的吗,小弟想问下最快可以支持1GHz时钟频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个门?:)

ASIC,要做个序列发生器,但是clk有点高

网友B:
很难的,DFF最快在tt下可以到1G,插入逻辑后就很难到1G。而CK BUF到1G也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难的,DFF最快在tt下可以到1G,插入逻辑后就很难到1G。而CK BUF到1G也很难。 ...

哦哦哦,感谢大侠,原来这样子看的

网友C:
看设计,一般情况下百兆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设计,一般情况下百兆级别

哦哦哦,也对,确实要考虑设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