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国产运动控制芯片选型

楼主(2023-10-19):
产品选型
芯片型号
TC6014TC6004TC6064TC6013TC6012
轴数4轴4轴4轴3轴2轴
封装LQFP144LQFP100LQFP64LQFP144LQFP100
速度曲线T型加/减速
恒速
S曲线加/减速
运行速度1-4MPPS
外部脉冲定长脉冲
连续脉冲
插补2轴直线插补х
3轴直线插补хх
2轴圆弧插补х
多芯片插补хххх
连续插补х
单步插补хххх
插补速度1-4MPPS
中断
运动状态输出
手轮
编码器х
限位
同步х
位置管理逻辑位置
实际位置х
比较寄存器
软件极限
自动原点回归х
输入信号滤波
脉冲输出CW/CCW
Pulse/DIR
编码器输入脉冲正交AB脉冲х
上下脉冲х
硬件限制信号正方向
负方向
伺服对应信号到位信号х
警报信号х
紧急停止信号
状态输出хх
通用输出хх
16位数据总线3位地址总线х
8位数据总线4位地址总线ххх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