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锁相环的传输函数

楼主(2023-10-19):
看书的时候看到求PFD/CP/LPF的传输函数,不是很理解为什么会有“Rp”这一项,因为电荷泵给Cp充电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每一个周期充完电电压稳定下来之后电阻Rp上的压降应该为0,所以个人感觉Vout应该只跟电荷泵电流大小,充电时间(相位差)以及电容Cp有关。我知道这个电阻Rp是引入了一个零点,只是对于这个传输函数的推导有疑问。

网友:
此处是假设输入和反馈时钟有很小的相位差,导致控制电压有很小的电压差,从而推导传函

网友:
其实还可以反过来看,这个环路是工作在ref周期上,因此从AC角度来看,Cap等效于短路,每个ref周期的电流加在电阻上.当然长时间看,电流是在电容上积分.

网友:
这里不用混淆,Icp/2pi是CP的增益,Rp+1/(sC)是LPF的传输函数,直接相乘就是PFD、CP、LPF的总的传输函数,至于你说的“每一个周期充完电电压稳定下来之后电阻Rp上的压降应该为0”,这个就是非常混淆频域和时域的说法,在等效的频域的模型中,我们不考虑时域的波形是如何变化的,这个模型等效的前提假设“就是CP看成在整个周期内对LPF充放电”,因此没有“充电完成,电压稳定之后”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