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rf编译错误

楼主(2023-10-19):
Complie error: This CONNECT OR SCONNECT layer is derived from an operation requiring or generating connectivity :M1.

我试用了NET语法,并且想对NET语法选择的层进行CONNECT操作时候,出现了这个错误。看了手册也没找到解决办法,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把写的语句也贴上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写的语句也贴上来呀

hhhh,我的错。大概是

VCC_M1 = NET Metal1 VCC
CONNECT VCC_M1 Metal2

网友A:
你这里应该是在LVS里的语句吧?
字面意思是 CONNECT 操作的 layer 来源于一个需要/生成了连接的操作。

VCC_M1 中的M1已经和M2有连接关系存在了吧,不再需要建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应该是在LVS里的语句吧?
字面意思是 CONNECT 操作的 layer 来源于一个需要/生成了连接的操作。

DRC语句。如果把这句删掉,我在后面使用NET AREA RATIO 语句的时候;

RULE CHECK{
       NET AREA RATIO VCC_M1 Metal2
       [AREA(VCC_M1)/PERIMETER(Metal2)] < 0.6
}
有编译错误,说Cannot establish connectivity of this layer in the MASK connectivity set: VCC_M1.

楼主:
解决了,连接性建立是在所有层运算结束后进行的。而使用NET语句需要网络连接性,可以使用DRC INCREMENTAL CONNECT解决

网友B(2024-08-21):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连接性建立是在所有层运算结束后进行的。而使用NET语句需要网络连接性,可以使用DRC INCREMENTAL C ...

楼主你好,我在LVS rule里面使用NET语句也遇到一样的报错了,请问您有方法处理么?

楼主(2024-10-21):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在LVS rule里面使用NET语句也遇到一样的报错了,请问您有方法处理么? ...

具体哪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哪个问题

已经解决了,就是没有定义连接关系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