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使用SMIC18BCD工艺设计高压电路时管子衬底连接方式的问题

楼主(2023-10-19):
请问各位前辈们,我这里是用mos管做了一个浮空轨电路,目的是要把放大器输出级浮空来减少功耗这样一个目的。但是这个连接方式让我产生了怀疑,普通工艺并且在低压下的话,NMOS衬底就接地,PMOS衬底接VDD,但是在高压应用中由于这个5V管子的VGB和VBS不能超过5V,否则就会导致管子击穿。那如果像我图中这样连接,NMOS衬底向下连(连s端),PMOS也向上连(连s端),在版图设计中可不可以过DRC和LVS

网友:
这有点为难版图工了 ,如果布局资源够用也还行

网友A(2024-02-02):
接个zener管子就可以了

楼主(2024-03-10):
引用 网友A:
接个zener管子就可以了

最后换了dnw管子可以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