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流舵DAC输出范围更改

楼主(2023-10-19):
佬们好,最近搭了一个14bit的DAC,输出电压范围为0到500mV,怎么给他改到0-2V或者-1.5到某个值呢?
是通过改电流舵DAC的结构还是输出加个运放来改,这个输出电压范围呢?
加了运放对DAC的性能会有很大影响吗?
一般我看人家的DAC都是差分输出接两个电阻转成电压输出,没见过后面接运放的,这种方式可行吗?

网友A:
加运放不太行吧。你运放对不同范围的信号放大倍数不同吧,还是改电流或者电阻大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运放不太行吧。你运放对不同范围的信号放大倍数不同吧,还是改电流或者电阻大小吧
...

就是运放接成负反馈形式,靠电阻分压那种形式,要是我需要输出负的电压,改电流或者电阻没办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