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时钟的output delay如何设置

楼主(2023-10-19):
如图所示,CK1和CK2经过mux二选一,假设Q是输出端口,请问Q端的output delay应该设置为set_output_delay -clock {CK1} ?还是set_output_delay -clock {CK2} ?或者是其他?

网友A:
两条都加上,加上option -a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条都加上,加上option -add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B:
应该可以用-add_delay选项指定多个 set_output_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用-add_delay选项指定多个 set_output_delay

谢谢!
看了-add_delay的一些解释:增加额外约束,不会覆盖前一个约束。看上去用这个命令会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