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的symbol是哦通过skill语言写的吗?

楼主(2023-10-19):
各位大佬,本人会用skill编写layout的pcell (pcdefine procedure + CDF +CALLBACK),但是看代工厂的PDK包中的pcell,除了layout view外,还有symbol等很多,请问symbol是怎么制作的,谢谢。

网友:
也是skill写的,skill有画layer shape的函数,也有画symbol图形和线条的函数

网友A:
我都是用手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手画,

请问在什么工具里画?

网友B:
直接open一个symbol view,可以create图形,画啊。其实大多数情况是copy过来,改一改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open一个symbol view,可以create图形,画啊。其实大多数情况是copy过来,改一改用的。 ...

symbol是可以在virtuoso里直接创建,或者通过scheatic生成symbol,我问的是auCdl,auLvs这些,怎么生成这些view? 多谢。

网友(2024-04-23):
引用 楼主:
symbol是可以在virtuoso里直接创建,或者通过scheatic生成symbol,我问的是auCdl,auLvs这些,怎么生成这 ...

我都是直接复制,基本上它里面都是空的,只有一个端口,所以只需要在cdf脚本中声明parm端口属性就可以了。不需要额外的编辑,应该是可以直接dump出源代码的,我没试过,但是原理大概是这样。

其他的各种界面的视窗也都是端口控制的,除了layout和symbol还有schematic以外,其他部分似乎都没有东西,就一个接口。所以复制黏贴就完事了,我试了没出错过,其实用户自己都可以加一些窗口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