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个gtx使用求助

楼主(2023-10-19):
我想实现在同一个物理传输链路上分时传输两个不同gtx的数据,这种设计可行吗,如果不行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实现呢

网友A:
在芯片内部选择差分对应该是不行,我没见过对应的源语或者其它的东西。如果选择线这部分工作不是在fpga内部完成,那就要具体的实现方式了,如果用的通信协议支持切换不同类型数据切换和自动重连,那应该可以用。
需求不够明确。如果是相同格式的数据只是数据来源不同,那就切换数据来源,如果是lane上参数需要改变,看使用的ip有没有动态更改参数的功能,如果是两种协议的数据传输,那就很难办,可能有专门的ip用来做这个,更大可能是需求不合理。

网友:
FPGA外面加高速选择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芯片内部选择差分对应该是不行,我没见过对应的源语或者其它的东西。如果选择线这部分工作不是在fpga内部 ...

感谢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