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版图大工艺经验和小工艺经验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呀

楼主(2023-10-20):
现在在做180和110nm的项目,都说做小工艺好,但是这里面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呀,有没有都做过的指点一下

网友:
当然是越小越难做。。。

网友:
一是趋势,二是公司上层的眼睛都盯在那儿,做出成绩容易看见丫

网友A:
180和110没什么区别
小工艺的画法有区别以及需要考虑各种效应(听说的

网友:
小工艺的工艺结构和你现在做的工艺不同,具体表现在图层特别多,所以drc也特别多,具体的你找个16nm以下的工艺文件看一下,区别还是很大的。别人说小工艺好,是因为它难做,流片比较贵,所以小工艺特别值钱。

网友:
听着高大上点,当然设计规则也越来越多

网友:
昨天刚看到的28NM流片一次是两百万美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0和110没什么区别
小工艺的画法有区别以及需要考虑各种效应(听说的) ...

确实,这两个工艺就是drc规则不一样,画法没有感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都属于大工艺

网友B:
180 和110 没有太大区别,90nm以下 ,随着特征尺寸的减小衍生的各种不良效应,使得不得不增加补救措施,所以工艺的复杂度也就增加了,甚至不得不发展出新的晶体管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0 和110 没有太大区别,90nm以下 ,随着特征尺寸的减小衍生的各种不良效应,使得不得不增加补救措施,所 ...

原来如此,那在布局上有什么区别吗,布局思路还是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那在布局上有什么区别吗,布局思路还是一样的吗

90nm以上 layout布局要考虑的东西应该都是一样的。更小的工艺匹配 寄生 密度等考虑才会更加麻烦些。

网友C:
什么90以上以下,不是finfet都不配叫小工艺,全是平面工艺能差别到哪去,无非就是DRC多一些,器件结构全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D:
做过12nm、16nm、22nm、28nm、60nm、0.18um、0.25um、0.5um、1um等的工艺,虽然纳米级别的要考虑很多二级效应、DFM之类,但工艺节点越小反而越好画,反而工艺节点大的一个比一个恶心,甚至还有的要用IC51来画,难受得要命

网友:
你说的小工艺应该指的是finfet

网友:
小工艺尤其是finfet在布局上要考虑很多二级效应如WPE LOD 重要需要匹配的器件通常要加dum。更多的考虑是性能而不是面积(相对来说)匹配性要求更高 通常来说一排管子都需要merge OD来保证其匹配性,net不同导致不能merge的需要自己手动加dum。连线方面,有 double pattern,需要注意更多的rule。由于double pattern的金属寄生电阻很大,在长距离走线时候应尽量避免。一般地在模拟模块比如一组电流镜从M0叠到M3或M4然后在去用更高层金属走线。

网友:
90  110  130   一个系列
65  55 40 一个系列
28  22 一个系列

finfet 一个系列

简单的说,不同的系列,要求不一样。 当然越小的工艺,layer层次会多很多。
比如55nm 以下,基本 sub最好要围城ring,单条断开的ring不是最好的方案了,而90nm以上,哪怕一个sub contact都可以接受。
比如28nm以下 基本不接受 mos管转方向,基本所有的Mos都需要poly dummy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过12nm、16nm、22nm、28nm、60nm、0.18um、0.25um、0.5um、1um等的工艺,虽然纳米级别的要考虑很多二级效 ...

非常同意
越小越死板。
layout角度的技术和技巧巅峰,是55nm。管子可以任意转向,且layer层次也不少。
同样的东西,有的人可以画的很小,有的人就画的很大。floorplan 可以非常灵活,体现不同人的水平。
到了finfet,简直就是八股文,棋盘格,一个一个放,越来越像pr的standcell placement。就是DRC多了很多,都是体力活。

我真觉得

40nm 55nm 需要本科来做layout
finfet 找大专生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90以上以下,不是finfet都不配叫小工艺,全是平面工艺能差别到哪去,无非就是DRC多一些,器件结构全都 ...

这个回答真是眼高于顶啊。。。

网友(2024-09-13):
我的建议是还得练

网友:
小工艺更考虑LOD WPE OSE,后仿出来的结果可能和前仿差距较大,所以要经过很多版迭代。导致通常第一版时自评有95分,但是改版到最后就会觉得差点意思。认为做finfet要有较强阅读DESIGN RULE的能力,特别是4/5 2/3nm。同时,也和大工艺一样需要经验沉淀,才能满足前端速度快,寄生小,电容匹配的各种要求。

网友(2024-11-02):
引用 网友D:
做过12nm、16nm、22nm、28nm、60nm、0.18um、0.25um、0.5um、1um等的工艺,虽然纳米级别的要考虑很多二级效 ...

你是外包吗做过这么多工艺

网友:
我个人感觉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