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s怎么转innovus数据?

楼主(2023-10-20):
请教一下:我这边之前的innovus数据不小心被清理掉了,只保留了一个merge后的gds,怎么在innovus中导入gds还原原来的数据呢?

          我查了有个read_stream的命令,但是不知道layer_map 要怎么写,可以用之前跑innovus flow的gdsoutmap文件进行修改吗?

网友:
两种不同的数据还能这样操作?

网友:
gds 无法做这个转换,因为里面没有net,instance 的info 。
如果有def的话,好一些。

楼主:
嗯嗯,是的,已经决定重新跑了

网友:
gds转def,然后带回去,不过这样转出来只有net的信息~~~

网友(2023-12-24):
还能这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