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oldedCascode两级运放的带宽和PSRR提高的讨论

楼主(2023-10-20):
大家好,我做了FoldedCascode两级运放,Miller补偿后f(-3dB)带宽仅有100多Hz了,还有PSRR仅有55dB,问问大家提高这两个方面通常有哪些做法?

下面附上我的电路图和仿真结果,大家多多讨论交流学习啦!
谢谢哈!

Schematic

Schematic

dcOperation

dcOperation

MillerCompensation

MillerCompensation

dc_ac_Sim

dc_ac_Sim

PSRR

PSRR

楼主:
电源VDDA=1.8V,负载电容CL=3pF。

补偿前:第一级输出端极点p1=1/(Rout1*Cout1),第二级输出端极点p2=1/(Rout*CL);
Miller补偿后:第一级输出端电容Cout1增大到约为Av2*Cm,主极点p1'=1/Rout1*Av2*Cm, 其中式中Av2为第二级增益,Cm为Miller补偿电容;
                    而第二级输出端电阻减小为gm11/CL(因为高频下Cm短路效应,使得第二级共源管为MOSdiode连接,输出电阻由ro11减小到1/gm11),gm11为第二级共源管的跨导;次极点p2'=gm11/CL;
由此,补偿后的增益带宽积GBW=Av*p1'=(gm1*Rout1*Av2)*(1/Rout1*Av2*Cm)=gm1/Cm.

所以,增大gm1来增大主极点以提高带宽;增大gm11来增大次极点以拉远次极点保证足够的相位裕度,通常相位裕度为60°最好(低了运放输出会有过冲,低到45°会有30%的过冲; 高了运放输出的稳定时间会增加); 相位裕度要保证60°,次极点的位置至少要在2.2GBW外。

根据gmID理论,放大管Vdsa大约200mV时电流效率最合适,增加差分对管的宽长比可以提高gm1,但是电流一定的条件下增加宽长比Vdat会减小,因此,维持vdsat约200mV前提下,可通过增加差分对管的偏置电流来提高gm1。

这是最基本的做法,还有哪些其他的方法来增加带宽呢?

网友A:
楼主可以看一下cascode补偿,也叫Ahuja补偿。

Issues in “Ahuja” Frequency Compensation Technique.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看一下cascode补偿,也叫Ahuja补偿。

非常感谢大哥分享的paper正需要,之前看到中文版折叠点电容补偿的文献,现在终于看到这种补偿的原创paper啦

网友B:
请问PSRR怎么仿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PSRR怎么仿真啊?

所给电源激励vdc上加一个1V的小信号(即vdc的acm填1V)进行ac仿真就好了,何乐年那本书上有原理解释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给电源激励vdc上加一个1V的小信号(即vdc的acm填1V)进行ac仿真就好了,何乐年那本书上有原理解释呢
...

好的可以了

网友(2024-02-21):
楼主左边那部分电路是偏置嘛?用的什么偏置呢?

网友:
你可以尝试一下加大一点电流,如果需求足够的话

网友(2024-08-08):
楼主后面psrr 是怎么提升的呢

网友(2024-09-18):
补充一篇Cascode补偿的论文

An lmproved FrequencyCompensationTechnique for CMOS OperationalAmplifiers.pdf

网友(2025-09-03):
请问最后psrr是怎么提升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