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容选择疑惑

楼主(2023-10-20):
今天看毕业师兄的ppt看到一处关于电容的改变,他把阱电容改成了MOS电容,请问电路中什么时候适用阱电容,什么时候适用金属电容,什么时候适用MOS电容

网友:
阱电容基于二极管电容,单位容值小,而且corner变化大,挺少用的。
MOS电容单位容值却决于栅氧厚度,做decap很方便,layout也好画,用的挺多。
金属你指的是MOM吧,这个也常用,不过如果metal层数少会牺牲面积。
这些电容的具体特点直接参考教科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