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整数分频器相位噪声

楼主(2023-10-20):
我用的是双模4/5预分频器和PS COUNTER的整数分频器。分频比是20-40,我P COUNTER为4个控制位,S COUNTER为2个控制位。现在分频器整体的相噪我觉得不太行,基底噪声为-145dBc/Hz。我最早用的分频器采用2分频器TSPC结构搭的,基底噪声在-165dBc/Hz左右。现在分模块仿真4/5分频器的相噪还能接受。但是PS COUNTER的相噪不太好。现在相噪降不下去了,不知道如何解决。我附上P COUNTER的结构图和带置位和复位的DFF的图。

网友A:
fout用dff重定时一下,这样输出端相噪就替换成dff的相噪了,就是要注意下setup&hold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ut用dff重定时一下,这样输出端相噪就替换成dff的相噪了,就是要注意下setup&hold ...

我在双模预分频加入了dff重新定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双模预分频加入了dff重新定时

那也只是重定时双模预分频,得对分频器的输出做重定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也只是重定时双模预分频,得对分频器的输出做重定时

我对输出重新定时的话,输出频率出问题了,还需向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