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后仿真之后查看内部节点的方法

楼主(2023-10-20):
萌新求教!后仿真之后出了问题,在debug,怎么样查看内部节点的电流、电压呢?

网友A:
笨办法:将关键节点做成PIN,更新symbol

网友:
可以按这个方法试试,链接: https://bbs.eetop.cn/thread-957341-1-1.html

网友B:
在ADE XL里把你想看的信息都存到output(可以通过前仿电路添加),然后copy to后仿真的case就可以了

网友:
先保存所有节点电压电流跑1ps,再找到所需的,然后获取表达式。再单独保存对应节点。

网友:
给你想看的线都命名,用result browser可以看,器件参数只能去网表里看了

网友(2024-10-09):
引用 网友B:
在ADE XL里把你想看的信息都存到output(可以通过前仿电路添加),然后copy to后仿真的case就可以了 ...

怎么做啊,前仿真的output里有后仿真的output只能保存symbol上的节点啊

网友(2025-02-19):
引用 网友A:
笨办法:将关键节点做成PIN,更新symbol

老哥,你这方法我试过了,可以把节点保存到结果里,但是点击RUN的时候报错说symbol没对应上,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C(2025-04-15):
用deepprobe,填入需要保存的内部信号,High-performance simulation options里,在post-layout  settings勾选selected,下面的selected instances填入*

网友D(2025-07-14):
引用 网友C:
用deepprobe,填入需要保存的内部信号,High-performance simulation options里,在post-layout  settings ...

可以叫教一下如何保存内部节点电流嘛

网友E(2025-09-17):
引用 网友D:
可以叫教一下如何保存内部节点电流嘛

后仿,想要查看电流,我感觉必须要在你的仿真环境里保存你想要的电流。
也就是:
1. 在ADE-Assembler(ADE-XL, ADE-GXL, ADE-Explorer等)里保存你想要的电流,同时在仿真的时候,Outputs-Save All
2. 仿真结束后,才能看到电流大小

而“只在仿真的时候,Outputs-Save All;而在仿真环境里根本没提到你想要看到的电流”这种方法,看不到电流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仿,想要查看电流,我感觉必须要在你的仿真环境里保存你想要的电流。
也就是:
1. 在ADE-Assembler(AD ...

你说的是前仿真吧,后仿真内部电流这种方法行不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