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转工艺之后跑LVS遇到问题

楼主(2023-10-20):
前辈将TSMC的IO模块转到SMIC的工艺下,我导入GDS后跑LVS,将CDL中TSMC的器件名字换成了SMIC里对应的名字,第一张图是3.3vpmos和nmos,由TSMC的nch_25od33换成了SMIC的pod33ll_ckt,换完之后LVS后边显示大写的器件名,前边是我改的小写器件名,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这个错误消不掉呢。第二张图是我把原本CDL里电阻由TSMC的rppolywo_m 换成了SMIC下的rpposab_3t_ckt,报的错误也没见过啊,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多谢!!!

楼主:
后边两张图与题目无关,点错了加上去了

楼主:
如图左边是TSMC版本的cdl,右边是我改过管子名后SMIC的cdl

楼主:
64E(2V}GB$VCZ(J]USP%V@U.png 已解决,是格式问题,TSMC和SMIC cdl里电阻格式不同所以识别不出来,mos管名字SMIC前边要加X

网友:
层次不对,要么多了要么少了一些mark 层

网友A:
你也是郑州芯客营出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是郑州芯客营出来的吗

是的

网友(2025-09-30):
想请问一下楼主解决了吗,最近也在弄这个转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