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lp检查checkdesign时elaborate报错

楼主(2023-10-20):
首先有一个问题,就是我check design时还需要解析rtl文件吗?还是只把综合后的网表文件读入即可?

我的vclp脚本是这样的:
#rtl
analyze -verbose -format verilog -vcs {-v2005 -f ./rtl/universe_syn_use.f}
#netlist
analyze -netlist ./dcenv2/OUTPUT/universe.v

#elaborate design
elaborate $design -verbose > elab.log

前面和后面就不贴了,在执行到elaborate阶段时报错:

[Error] DB_COPT084: Could not link RTL and Netlist.Circuit link failure: duplicate definitions for universe
请问下各位是否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楼主:
前面anllyze netlist时确实报了很多warning,说的都是一些单元的重复定义:
[Warning] DB_GATE: Multiple definitions for a Gate.
        Multiple definitions for Gate, 'XNOR3V2_90S9T16L'
但网表里面重复定义不应该很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