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抖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3-10-20):
在DP的设计中,会用到BBPD,根据文献,输入jitter符合高斯分布时,其增益可表示为

其中,sigma是输入jitter的标准差。在文献中,其取值=0.1UI,但在计算中sigma=0.1、gain=3.99,并没有UI的参与。

这里,有一些疑惑,BBPD的增益单位应为V/rad,分子的1代表了归一化的电压1V,这样,分母的量纲应该是rad,也就是sigma的量纲是rad,但实际计算只是=0.1,该如何理解?

另外,在设计之初,这个sigma应该如何选取?根据DP的协议,DPRX输入的最大TJ=0.75UI,这里的0.75UI是TJ的标准差数值(sigma or rms)还是peak-peak数值?是否可以用这里的0.75UI表示上述公式的sigma?如果可以,又会有另一个疑问,对于满足3sigma的jitter高斯分布,假设其均值=0,peak-peak jitter = 0.6UI,则对应的sigma=0.1UI,也就是说,sigma的最大值=UI/6,与上面的sigma=0.75UI相矛盾。对此不是很清楚,请大神解惑,谢谢。

楼主:
又对文献进行了细读,感觉分子的1代表归一化的vdd,如果vdd=1.2,则分子乘以1.2v,分母的sigma中的ui代表一个tbit的总相位,对于半速率的bbpd,一个tbit对应半个clk cycle,所以,sigma=0.1pi,这是理解是否有问题,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