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需要插如几个isolation

楼主(2023-10-20):
如图所示时一个power domain PD1,PD1会出现断电的情况,PD1由一个顶层嵌套一个子模块构成,子模块的输出B直接连接至顶层的输出A(B到A是直接连线,没有任何逻辑),现在要将PD1的输出插入iso,是否只需要在A或B上插入ISO即可?还是要求必须插吗?,iso在A和在B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A:
子模块也属于PD1电源域的话,只需要在A处插入ISO即可;ISO cell需要常电电源,因此电源规划中会选择在PD1边界或者PD1外部插入ISO cell,如果在子模块的物理边界插入ISO的话,要考虑电源走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子模块也属于PD1电源域的话,只需要在A处插入ISO即可;ISO cell需要常电电源,因此电源规划中会选择在PD1边 ...

好的,谢谢!

网友B:
子模块的输出B
===
子模块B也是和pd1 用相同的电源吗?一起掉电一起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子模块的输出B
===
子模块B也是和pd1 用相同的电源吗?一起掉电一起上电?

对,只是两个嵌套的模块,属于一个power domain,一起掉点上电的

网友B:
那在pd1 的外面放isolation 比较简单一些, isolation cell 放在pd1 里面的话,需要多绕一个power, 略微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在pd1 的外面放isolation 比较简单一些, isolation cell 放在pd1 里面的话,需要多绕一个power, 略微有 ...

嗯嗯,就只需要一个就行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就只需要一个就行是吧

一个output 插一个isolation 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output 插一个isolation 就行。

okk,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