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基于C语言的系统验证 职业方向应该怎么规划?

楼主(2023-10-20):
各位大佬们好,小弟刚进入芯片行业一年多,做的是 系统验证方向。

具体的工作内容就是:基于硬件仿真器(比如Cadence的Palladium)上,跑c语言写的固件。固件里面有我写好的c语言的case,会从c语言上对各个ip进行验证工作。

工作性质上,对硬件必须要有所了解,能看懂简单的verilog最好。遇到问题场景,需要自己抓取波形进行分析,但如果遇到了太难的波形还是要丢给DE分析。但由于平时是利用CPU核跑c语言进行的验证,所以大部分技能点也是软件方面。

然后工作内容主要在硅前,硅后也有。

和DV他们相比,验出来的bug没他们多(当然我们也没这个指标),对硬件也没有他们那么了解,但相比固件他们来说,我们会比较懂硬件。然后呢,和DV他们比,我们又比较懂软件。所以,属于是软件思维和硬件思维都有,感觉这个岗更像是软件和硬件之间的粘连剂。

目前有点困惑的点:
1. 系统验证岗(基于c模型)在招聘市场上感觉非常少,这么少的情况下,我还值得继续往下深入吗?
2. 当然,我也可以往 固件岗、驱动岗 转,毕竟自己的软件技能也还不错。但固件岗真的好吗?
3. 如果要继续系统验证岗,有什么好的方向(比如研究高速接口pcie)?

网友A:
感觉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挺好的

真的好吗老哥,小公司可能都没有这个岗哦

网友:
能跨界这两个领域, 应该很好

网友B:
实际上并不少的,大公司如华为,产品线呀有很多做类似工作的,基于FPGA做原型验证;小公司如我这边,DSP/软件/硬件都有做这个的。而且SOC片上系统芯片,集成化是大势所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并不少的,大公司如华为,产品线呀有很多做类似工作的,基于FPGA做原型验证;小公司如我这边,DSP/软 ...

谢谢回答。

用FPGA来验证倒是也类似,不过和硬件仿真器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FPGA不能抓波形,基本上还是一个黑盒测试。

哈哈,你公司也有吗,那他们做系统验证是在硬件仿真器上吗,还是什么simulation平台吗?

是的。一般越大型的系统,越需要做这种系统验证工作。

网友B:
有emulation的平台,具体没有了解过。看他们都用来分析性能呀,就是RTL代码还没有全部出来的时候,会有人跑一下,和DV的关注点不同。毕竟DV跑一个关注性能的用例代价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emulation的平台,具体没有了解过。看他们都用来分析性能呀,就是RTL代码还没有全部出来的时候,会有人跑 ...

了解。我们这边也类似,应该说是RTL迭代好多版,每个版本都会出,我们也会基于这些版本验证。

然后,性能数据确实也是我们重要一项,dv他们确实不适合跑这些,他们太慢了。

那你们公司有专门给用emulation.的人设置一个岗位么

网友B:
没有。设计和验证里面拉人去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设计和验证里面拉人去搞。

好吧,看来我这个岗位确实有点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