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vt下最差的情况和最好的情况

楼主(2023-10-20):
pvt的组合中,速度最快的情况是低温,ff,高压呢还是 高温,ff,高压?同理,最慢的情况是ss,低压,高温还是低温。 最近在仿真数模混合电路中,取得最好,最差的两种情况是 高温,ff,高压   和 低i温,ff,低压。但在平时的仿真中,性能最好的一般是低温,ff,高压,最差的是 ss,低压,高温。这个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感觉你后面写错了,如果是你没错,哪还真违反常理。FF、高压一定快,SS,低压一定慢;你最好最差居然都是FF,只是高低温不同,这个让人没法理解;最好或者最差,一定分别是FF和SS,只是高低温不确定。

真正会反转的,其实只有高低温,而且是相对先进工艺,一般至少是65nm以后才会看到;这个其实不难理解,本质就是温度高低造成的本征载流子浓度影响的器件的VT和温度高低造成晶格运动加剧影响载流子迁移速度这两个趋势是相反的,这个效应叫负温效应;负温效应和电路的组合有关,比如管子串联,有体效应,负温就明显,所以65以后的制程,数字电路sign off,都是高低温都要看,不像老工艺,高温一定慢,低温一定快,哪个时候载流子速度影响比较关键,而先进制程,电压降低,VT降低,本征载流子浓度变化影响就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后面写错了,如果是你没错,哪还真违反常理。FF、高压一定快,SS,低压一定慢;你最好最差居然都是FF ...

理解了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后面写错了,如果是你没错,哪还真违反常理。FF、高压一定快,SS,低压一定慢;你最好最差居然都是FF ...

请教下温度对本征载流子的浓度的影响反应在Vt上大概有多大,几十mV的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温度对本征载流子的浓度的影响反应在Vt上大概有多大,几十mV的级别?
...

这个记不得了,要翻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