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拉扎维cmos模拟集成P315页输入输出共模相等的问题

楼主(2023-10-20):
怎么理解图(b)这里输入输出共模电平相等,或者说什么时候输入输出共模会相等呢?求大佬指点

网友A:
因为输入输出点中间的R3在共模情况下是没有电流流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输入输出点中间的R3在共模情况下是没有电流流过的

想问下为什么会没有电流流过呢?不好意思初学者请您见谅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下为什么会没有电流流过呢?不好意思初学者请您见谅

R3和R1中间这个节点只对小信号敏感,因为一边是电容,一边是栅极,小信号为0时电流为0

网友:
这是个闭环运放,而且是负反馈,输入输出通过深度负反馈就DC电压就相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