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ance报错不知道怎么改,求会的仁兄赐教一下

楼主(2023-10-21):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DC analysis, during info `finalTimeOP'.
    ERROR (SPECTRE-16041): The `finalTimeOP' analysis is skipped due to inability to compute operating point. Run 'mmsimpack' (see mmsimpack -h for detailed usage information) to package the netlist and log files as a compressed tar file. Then, contact your Cadence representative or submit a service request via Cadence Online Support, including the tar file and any other information that could help identify the problem.

Analysis `finalTimeOP' was terminated prematurely due to an error.
modelParameter: writing model parameter values to rawfile.

会的请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报错信息是直流仿真不收敛,这个应该是netlist本身存在很多瞬态变化很大的节点,或者断路节点造成的。可以尝试修复一下电路的关键节点,比如插入一个1pA的电流源到地等等,或者收紧仿真的收敛条件(会导致仿真时间拉长),或者干脆换一个版本的MMSIM(或者新版本的Xcelium)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错信息是直流仿真不收敛,这个应该是netlist本身存在很多瞬态变化很大的节点,或者断路节点造成的。可以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有些地方还是不太明白,比如说MMSIM(或者新版本的Xcelium)是啥?netlist本身不收敛是软件的问题还是工艺的问题或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有些地方还是不太明白,比如说MMSIM(或者新版本的Xcelium)是啥?netlist本身不收敛 ...

报错信息上说是MMSIM仿真出错。你可以换新版本的MMSIM来仿真,也可以装Xcelium,Xcelium相当于2015年以后的MMSIM。

网友(2023-12-18):
刚刚在系统仿真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可能原因之一是施加激励的电压源存在多个瞬态变化的节点,我的解决方式是将电压源vdc换成vpwl,设置一些启动时间,减小激励的瞬态变化,最后可以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