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w_div_pipe DesignWare 时序问题

楼主(2023-10-21):
想请教一下,我在使用synopsys 的designware Dw_div_pipe 综合时,遇到了PIPELINE越大,时序越差的情况,有大佬能给个合理的解释么

网友:
对于不同位宽的输入数据,有个最优的pipeline级数,大于这个级数之后,timing和area可能都会变差。

楼主:
感谢大佬的回答,可以请教一下为什么么,或者您知道里面的算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