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28nm工艺库怎么计算综合的门级数

楼主(2023-10-21):
各位大佬们,求助,我用的是t28纳米的工艺库,实现面积为11000平方微米左右,但是论文里用的几乎都是门级数,我也想转成门级数看看,上网查阅说是cell area的面积除以最小的nand2的面积,但是我在库里没找到nand2的面积,所以想问问大家t28工艺的nand2最小面积为多少,或者可以共享一下其他计算方法吗,谢谢大家。

网友A:
库里怎么会没有nand2的面积呢?你看的是哪个库文件?
要看lib文件,也就是和db对应的那个

楼主(2023-12-06):
引用 网友A:
库里怎么会没有nand2的面积呢?你看的是哪个库文件?
要看lib文件,也就是和db对应的那个
...

谢谢您的回复,之前确实没找到,现在用的smic40,找到了最小的nand2为0.705600,准备用这个数来计算门级数。

网友:
请问可以分享一下28nm工艺库吗?

网友: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28或者40的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