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不了DRC

楼主(2023-10-21):
跑DRC的时候老是显示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那位大大佬知道怎么解决这个吗

ErrorFormat error encountered in runset file "/home/IC/Tech/smic18ee_2P6M_20100810/calibre/drc/SmicDR10T_cal018_epm_sali_p2mt6_18155.drc": missing colon on line 1.l The file is probably not a runset file.OK错误运行集文件“/home/IC/Tech/smic18ee_2P6M_20100810/calibre/drc/SmicDR10T_cal018_epm_sali_p2mt6_18155. exe”遇到格式错误。“Drc”:第一行缺少冒号。l该文件可能不是运行集文件。

网友:
你在load runset的地方, load DRC rule file,当然会报错的。
runset是一些相关的option方便下次用直接加载的,第一次用不要填这个,set好之后可以save as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