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求帮忙分析下图欠压结构

楼主(2023-10-22):
请求帮忙分析下图电路结构,我如果想要调整VL和VH应该怎么修改,目前R1和R2都为100kΩ,M1M2M3均为5u/5u,且温度特性较好。

电路

电路

网友:
拆出两个滞回电压下的电路进行分析

网友:
M2和M3的比例,改变迟滞量  R2要合适 以保证M2和M3的偏置 R2也会影响VH和VL的水平偏移 另 阈值的主要调节看M2和M3和R1 本身尺寸 影响高低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