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寄存器配置的问题

楼主(2023-10-22):
想请教一下前辈们,在数字ip设计中,若ip采用apb协议(在pclk时钟域)配置寄存器,之后在主时钟域CLK中需要读取该寄存器的值,是否需要跨时钟域处理?

楼主:
谢谢,请问有哪些情况呢

网友:
两者异步的话,一般都建议做吧,避免风险嘛。

网友:
做了更好  配置寄存器值不变化的话  也对多个时钟少个时钟没要求的话也可以不做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