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只需要开环的运放一定要做密勒补偿吗?

楼主(2023-10-22):
只需要开环的运放一定要做密勒补偿吗?我的二级运放设计要求为:只需要在开环运放的同相、反相输入端接上+-5mV以内的10KHz的方波信号,此时不加密勒电容相位裕度为-30°,加上密勒电容后相位裕度确实可以提升至60°,但是我的方波信号输出会因为这个密勒电容的存在导致上升及下降沿的时间很长很长,波形变得非常缓慢,波形如下图。
当没有做密勒补偿时波形上升与下降都会很快速,符合我的设计需求,但相位裕度仅有-30°,因为我有看到论坛上说噪声会造成开环运放自激振荡,因此非常担忧,想求证下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不做密勒补偿,如果确实得做补偿得话,请问有什么办法不用加密勒电容就可以做补偿?
在此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开环怎么会振荡呢,只有闭环才会振荡,开环就是个放大器,或者比较器,你的应用是放大?那你要注意gain和DC工作点的关系

网友B:
开环的运放,当比较器使用,不需要频率补偿

网友:
一般增益带宽够用就不需要做米勒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环的运放,当比较器使用,不需要频率补偿

好的谢谢,我看了Alan的书有讲,确实是这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环怎么会振荡呢,只有闭环才会振荡,开环就是个放大器,或者比较器,你的应用是放大?那你要注意gain和DC ...

嗯嗯,谢谢指教,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