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clone, 如果两个成员句柄指向同一个对象, 只能复制其中一个

楼主(2023-10-22):
代码如图

结果只能复制obj1?这是啥原因

网友A:
这里核心原因是obj2没有使用type_id::create()注册进去factory机制里面,所以clone函数在这里对obj2并不工作。。直接句柄赋值并不会代替你进行factory注册,而调用clone和print函数的过程,类XACT里面你又不自己重写新的clone函数,用本来的clone函数调用之后又不重新再赋值一次句柄,凭啥它能起效?
两种解决办法:一是将init()里面的obj2直接句柄赋值改成type_id::create()注册以及obj2对obj1进行clone;二是将tr2对tr1的clone之后再进行一次tr2.obj2对tr1.obj2的句柄赋值。。。
factory机制的基础理解不牢,case close

网友B:
uvm里面有一个类uvm_copy_map,类里面有一个m_map[],用来实现字典的功能。
存在一个全局的uvm_copy_map uvm_global_copy_map = new,专门用来记录copy操作里面的映射关系。
copy操作的源码部分是:
...
if ((rhs!==null)&&uvm_global_copy_map.exist(rhs)) begin
    return;
end
...
uvm_global_copy_map.set(rhs,this);
// do copy here
...
你的代码里面tr1.clone的时候调用了2次__m_uvm_field_automation(),第一次__m_uvm_field_automation(obj1,UVM_COPY,"")的时候map表里面还没有这组映射关系,所以if不成立,把这组句柄-对象写到了表里面,再执行了copy操作。第二次__m_uvm_field_automation(obj2,UVM_COPY,"")的时候,由于这两个句柄指向同一个对象,所以if成立,copy函数直接返回了,不再执行下面的复制操作,导致obj2的值是初始值0。

网友:
引用 网友B:
uvm里面有一个类uvm_copy_map,类里面有一个m_map[],用来实现字典的功能。
存在一个全局的uvm_copy_map uv ...

所以我认为clone函数对obj2是工作的,只是不产生任何效果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核心原因是obj2没有使用type_id::create()注册进去factory机制里面,所以clone函数在这里对obj2并不工 ...

有没有注册是由`uvm_field 宏决定的,和type_id::create没有关系。type_id::create只是用于在调用type_override_by..函数后决定创建什么类型的对象而已,用new一样是可以clone的,代码如图。
obj2不需要单独调用new或type_id::create。你说的第一种方法,obj2既然都clone了obj1,那都是两个不同对象了,自然是可以clone的。感觉还是得自己写个do_copy

楼主:
引用 网友B:
uvm里面有一个类uvm_copy_map,类里面有一个m_map[],用来实现字典的功能。
存在一个全局的uvm_copy_map uv ...

所以我理解的是相同的成员对象应该只能被copy一次。对于对象,其成员是句柄数组的情形,就很难确定是不是有两个句柄指向同一个对象。所以还是得自己写个clone。。。

网友(2024-01-22):
new()中的name和类名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