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复旦二级运放实例疑问

楼主(2023-10-23):
模拟ic小白,最近在看经典的复旦二级运放实例。文档的前半部分对电路的分析非常详细,并从各种指标的要求下获得了电路所有MOS的宽长信息。但在后面的Cadence电路仿真时,没有采用之前电路参数计算得到的宽长值,而是以所有管子的过驱动电压为150mv为要求,根据各支路的电流分配确定宽长比,并将所有管子沟道设置为1um。我对此觉得十分矛盾,为什么仿真时不采用前面手动计算得到的宽长比?感谢各位大佬的解答

网友A:
个人看法,因为计算过程中没考虑沟长线性,电流镜在拷贝电流的时候实际上会和计算的理想值产生较大的误差,最好通过观察仿真后的电路电流来重新修订宽长比。至于沟长设置1um感觉没多大关系,你做的运放偏理想条件,全部设为1方便计算也方便观察宽长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看法,因为计算过程中没考虑沟长线性,电流镜在拷贝电流的时候实际上会和计算的理想值产生较大的误差, ...

修正一下,是沟长效应。

网友B:
之前的好像没有考虑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电流镜输出与输入存在误差,一般解决方法是增大输出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看法,因为计算过程中没考虑沟长线性,电流镜在拷贝电流的时候实际上会和计算的理想值产生较大的误差,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的好像没有考虑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电流镜输出与输入存在误差,一般解决方法是增大输出阻抗。 ...

感谢解答

网友:
由于采用 Cadence 设计仿真电路用的是更高级精准的模型,而不是之前手算所采 用的一级模型,而且为了结合常用环境,我们采用 SMIC 的 0.18 uM 工艺和 1.8 V 的电 源电压。所以元件的参数会与之前手算的结果有所不同,但是调试电路的思路和理论依 据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