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问题

楼主(2023-10-23):
在进行stb AC仿真时,为什么选择高阻节点作为断点

网友A:
加载效应不明显,开环与闭环的负载相差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载效应不明显,开环与闭环的负载相差不大

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吗   没太明白您的意思,谢谢

网友:
可以参考拉扎维书中关于加载效应的介绍。
简单说就是环路断开分析后,负载阻抗忽略了一个并联的部分,这部分阻抗很高的话,忽略的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