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助,工艺库参数问题

楼主(2023-10-23):
请问如何查看mos管工艺库给的参考值哇,比如nmos管在0K情况下的阈值电压怎么查看?看到有大佬说查看model文件,我查了hspice没有找到里面的.scs文件找不到参数。拜托大佬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2023-11-23):
model 有对应的 doc 供查阅 一般是pdf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