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汽车芯片认证的, Qualified @Tj 跟 Qualified @Ta是什么指什么?

楼主(2023-10-23):
Ta 是环境温度, 比如车规 Grade 1: -40~125. Qualified @Ta, 就是这个IC是在这个温度下面测试完成通过的。

如果是@Tj ,就是比Ta再高个20~25度,实际上就是Ta再升高25度去测试完成吗?

网友A:
结温与环境温度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温与环境温度的区别

谢谢指点, 那请问是qualified @Tj 是在更高的温度认证吗?

网友:
我的理解是,如果是@Tj,说明芯片只能过结温在-40~125度,使用芯片时需要保证环境温度高温低20度左右。
而如果是@Ta,意思是环境温度125度时芯片一样安全工作,设计测试芯片时需要保证芯片结温至少在145度不能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