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uck 100%占空比的实现方式

楼主(2023-10-23):
本人刚开始学模拟IC,最近开始做峰值电流模控制的buck,突发奇想想把100%占空比作为一个创新点,不过没找到相关文章(可能是自己检索论文的能力还不够)。有没有大佬们介绍一下buck 100%占空比的实现方式/发一下相关论文?

网友:
Vout=D*Vin,占空比100%时,输出就是Vin,同时,占空比100%时,开关管常开,相当于Vin直接接LC输出,输出不就是Vin减去功率管压降、电感压降,不是成了一个稳定值?

网友:
上管always on就是duty ratio=100%

楼主:
我把问题描述得全面一点。对于一个双NMOS buck,上管我采用自举来驱动,100%占空比下上管常开,自举电容上的电荷会不断泄露,系统不稳定。目前我的想法是用osc+cp在100%占空比补电荷,不过不清楚可不可行,不清楚实际中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我看国内外几家模拟IC大厂都有自举驱动+100%占空比的buck芯片,但找不到比较全面的技术文档和论文。还望对这方面有研究的大佬赐教

网友A:
100%占空比早已经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占空比早已经有了

请问有比较详细的学习资料吗?求分享

网友:
這個早就不是產業界從18年就量產到現在的作法惹嗎,

bootstrap 拆成兩顆:有一顆補電荷一顆到gate端上去, 一段時間對交換,

你查TI patent就可以看到類似的作法惹,

然後100% mode的時候 大多數是constant off time contr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