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 L点仿真按钮没反应

楼主(2023-10-23):
点了绿色仿真按钮没动静,好像只是闪了一下,怎么回事呢

网友:
virtuoso应该会提示你有一个仿真正在进行,如果有那就是软件的bug,仿真卡死了,关掉重开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
看下log里有没有报错呢?

楼主:
已经解决了,原来是里面有原理图没保存,所以点仿真按钮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