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有无迟滞的问题

楼主(2023-10-23):
之前设计比较器的时候,一直需要设计迟滞部分。但是最近看到一些电路只是没有米勒补偿的开环放大器,并没有设置迟滞。
对比与之前电路的应用,差别在于设计的迟滞比较器一端为Vref,一端为比较的信号。没有迟滞的比较器,两端分别为正负的差分信号。
是否可以认为使用参考电压Vref时,需要使用迟滞比较器。两端输入均为差分信号时,则可以使用没有迟滞的比较器呢。望有大佬赐教。

网友A:
迟滞主要是为了防止产生glitch毛刺的。
是否加迟滞主要在于你的电路是否会产生glitch毛刺,如果产生glitch毛刺是否会影响后面的逻辑状态错误;
和是否差分输入或Vref输入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迟滞主要是为了防止产生glitch毛刺的。
是否加迟滞主要在于你的电路是否会产生glitch毛刺,如果产生glitch ...

好的好的,我想错方向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