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使用skipper p2p计算电阻?

楼主(2023-10-23):
如题,想使用skipper的p2p来计算指定point_2_point之间的电阻,想请问应该怎么实现呢?
另外,我看到其中需要 rule,应该怎么得到呢?

网友:
我也有同样问题

楼主:
已解决。参照skipper UserManual。首先添加trace.rule;然后添加 .itf文件,load layer_map file。就可以了。

网友(2023-12-25):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参照skipper UserManual。首先添加trace.rule;然后添加 .itf文件,load layer_map file。就可以了 ...

佬,trace rule是个啥?另外两个都找到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skipper软件吗???请问解决了吗?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2024-03-28):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参照skipper UserManual。首先添加trace.rule;然后添加 .itf文件,load layer_map file。就可以了 ...

trace.rule是怎么得到的?还是track的rule?详细唠唠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参照skipper UserManual。首先添加trace.rule;然后添加 .itf文件,load layer_map file。就可以了 ...

请问大佬,skipper UserManual能分享下吗

网友A(2024-08-19):
请问大佬,我用Skipper算电阻,p2p只能点的动DIff层是为什么,是rule文件和.itf文件没配置好吗

楼主:
关于trace.rule,可以在 skipper 的 trace / p2p功能gui界面中 “输入trace rule ”的选项界面,点击一个“sample”的button,可以得到一个 sample_trace.rule文件,仿照这个文件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佬,我用Skipper算电阻,p2p只能点的动DIff层是为什么,是rule文件和.itf文件没配置好吗 ...

你是不是只显示了这个layer?还是你的trace rule中layer没给全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只显示了这个layer?还是你的trace rule中layer没给全 ?

下午把ruler给全了 但是M4 和M5 不知道为啥没了 ,其他的都有,导致现在点不动M4后面的金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午把ruler给全了 但是M4 和M5 不知道为啥没了 ,其他的都有,导致现在点不动M4后面的金属 ...

已经解决,层数没有给对

网友(2024-10-09):
请教一下,itf是什么文件,在哪获取?

网友:
请教一下,itf是在哪获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