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simulink电路建模报错

楼主(2023-10-23):
最近在对之前的一个simulink模型做改进,发现在模型中添加z域传递函数(具体来说是一个Discrete Filter模块)后运行会报错:Initial state vector "X0" must be a real vector of length 3。百度下说把configuration parameters前面的initial state勾取消掉就可以,但尝试了下并没有解决。想请教一下大家这个该怎么解决。

网友A:
需要设置初始态
比如options=simset('InitialState', zeros(1,3));表示三个初始态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设置初始态
比如options=simset('InitialState', zeros(1,3));表示三个初始态为0

请问这样设置表示初始态的向量长度就是3了吗

网友B:
楼主您好,我最近也需要用simulink对电路进行建模,但因为之前没做过不知道咋下手,方便交流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我最近也需要用simulink对电路进行建模,但因为之前没做过不知道咋下手,方便交流一下吗 ...

您好,我也是最近才使用simulink进行建模,有问题欢迎和我一起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