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动态pre-amp加动态Latch两级比较器的输入失调大概多大?

楼主(2023-10-23):
最近在做ADC,里面需要用到低功耗高精度比较器。发现动态比较器主要有三种结构:

1. 单级:动态Latch+失调校准;
(优点:低功耗高速;缺点:校准复杂)
2. 两级:动态pre-amp+动态Latch;
(优点:低功耗高速;缺点:失调大?)
3. 多级:静态pre-amp+动态Latch+失调存储;
(优点:高速低失调;缺点:功耗大)
上面是我总结的三种结构的优缺点,如有错误还请指正。

我的问题是:
对于100μW功耗、100μV输入失调、时钟频率10M~20M左右的比较器,建议采用什么架构?
(目前打算用第三种但静态功耗不满足要求,所以想请教一下两级:动态pre-amp+动态Latch的输入失调能做到100μV吗?)

网友A:
考虑用静态preAmp+动态latch,这是我们常用的结构。preAmp可以加auto zero消除offset

网友B:
对于3结构,扣一扣功耗搞不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3结构,扣一扣功耗搞不定吗

因为要求用的是5V电源电压所以100uW=20uA,感觉不太好做。
如果用1.8V应该可以。

楼主:
是不是两级结构也需要加校准才能实现高精度?

网友:
0.1mV 10MHz要求太高了,电流或面积达不到做不到。可以考虑如果实在需要,可以考虑chopp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用静态preAmp+动态latch,这是我们常用的结构。preAmp可以加auto zero消除offset ...

现在做的就是这种,失调勉强能达到100uV,但是功耗太大了

楼主:
仿了一下,two-stage和单级strongarm失调功耗都在一个数量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做的就是这种,失调勉强能达到100uV,但是功耗太大了

把尾电流降低就是了,让输入管工作在亚阈值区

网友(2025-11-14):
引用 网友A:
考虑用静态preAmp+动态latch,这是我们常用的结构。preAmp可以加auto zero消除offset ...

请问latch用的什么结构,目前我用Strong Arm Latch在共模电平高的时候会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