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VT仿真结果差别大

楼主(2023-10-23):
本人在设计电路,并进行PVT仿真时,发现tran仿真的输出波形和基线在不同情况下的变化很大,并且AC仿真的带宽也会发生较大的变化,电路中采用PVT组合为normal-25℃,ff--40℃,tt-85℃。并且设计的两三个电路包括两级运放,跨阻放大器等进行PVT仿真都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想请问这是因为电路设计的不到位,还是说因为因为工艺(包括晶体管,电阻电容)对PVT比较敏感造成的,该如何减小PVT的变化,有哪位有相关经验的可以告诉我一下吗或者可以分享一下关于改进PVT性能的资料和书籍(分享名称也行)。

网友:
查看那种工艺下的偏离目标值最大,然后分析每个管子的状态,是否有管子进入到线性区;检查电流镜管子是否还是理想电流值,检查放大管子的gm和Ids等

网友:
先看看你的DC点有没有飘,再看看mos管是不是在饱和区,一般来说不是和rc相关的,pvt下可能会偏差15%-20%,有源部分设计合理,pvt应该是可以满足要求的

网友:
通常是一般般大,不会巨大,巨大大概率是某个条件下管子工作状态不正常。
话说normal和tt应该是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