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提参后仿比前仿输出的基准电压高了20mV

楼主(2023-10-24):
做bandgap后仿时,直流的输出电压高了20mV,温漂变化不大,PSRR变化也不大,请各位大佬帮帮忙

网友A:
先提一个 no rc的仿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提一个 no rc的仿真看看

noRC和RC结果一样

楼主:
电压大了20mV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大了20mV

所以可能不是寄生导致的,查查抽取工具看看有没有问题,换一个抽取格式试试?

网友B:
noRC也变化,说明不是后仿走线的寄生RC影响,可能是器件本身前后仿参数发生变化造成;
你对比一下前后仿的内部节点电压和电流,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dVbe变大,还是电阻阻值变小,还是什么别的发生变化;
然后对比PEX提取的后仿网表和前仿网表,找出具体的差异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RC也变化,说明不是后仿走线的寄生RC影响,可能是器件本身前后仿参数发生变化造成;
你对比一下前后仿的 ...

好的谢谢!不过我不是pex提取的寄生参数,但是也可以同样检查,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RC也变化,说明不是后仿走线的寄生RC影响,可能是器件本身前后仿参数发生变化造成;
你对比一下前后仿的 ...

不好意思再打扰一下,后仿我不知道如何查看节点电压和电流

网友C:
估计是bandgap的控制电路里匹配电路的对称性被打破了。
后仿提出来的匹配管子,其四周对STI和阱边缘距离不一致,引入了LOD和WPE的失配。
这个失配,应该就是你看到的20mV的偏移。
建议检查后仿网表里面差分管的LOD/WPE参数是否一致,并检查版图中差分管是否有某一侧靠近阱边缘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bandgap的控制电路里匹配电路的对称性被打破了。
后仿提出来的匹配管子,其四周对STI和阱边缘距离不 ...

非常谢谢!差分管是指bandgap中运算放大器的差分对管吧,我有加了dummy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bandgap的控制电路里匹配电路的对称性被打破了。
后仿提出来的匹配管子,其四周对STI和阱边缘距离不 ...

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再打扰一下,后仿我不知道如何查看节点电压和电流

ADE窗口tools--results browser..然后调用你的后仿结果,然后根据模块和器件名称找到相关节点仿真结果数据;
后仿网表xxx.pex.netlist文件里search你要对比产生的器件名称,和前仿网表input.scs对比器件参数差异;
另外,之前neonato 提到的“STI和阱边缘距离不一致,引入了LOD和WPE的失配。”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提一个 no rc的仿真看看

您好,我现在noRC几乎没有变化,变化很小很小, 那么是因为版图没画好的原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现在noRC几乎没有变化,变化很小很小, 那么是因为版图没画好的原因吗?
...

norc和前仿一样,把后仿真各个节点电压和前仿对比,看看哪里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bandgap的控制电路里匹配电路的对称性被打破了。
后仿提出来的匹配管子,其四周对STI和阱边缘距离不 ...

请问大佬,我通过对比前后仿的一些工作节点电压,发现电路的电流镜复制都出现了问题,没有按fingure比例复制,请问我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我通过对比前后仿的一些工作节点电压,发现电路的电流镜复制都出现了问题,没有按fingure比例 ...

电流镜复制不要用finger,多finger组成的mos都是一大块,每块中间的子mos没法匹配。

换用multi来进行比例复制,然后把各个电流镜管子做匹配的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