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负载调整率仿真。压控电流源

楼主(2023-10-24):
如图,为什么使用压控电流源仿真负载调整率,而不使用阶跃电流呢?问前辈是因为电流源不能代表实际的负载跳变情况?请问为什么呢?实际跳变情况是啥?

网友:
负载调整率不是扫dc吗,为什么要用阶跃电流源

网友:
电流源是不能反应真实情况。但压控电流源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