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时序报告中startpoint是clock source

楼主(2023-10-24):
在input port din上创建时钟后,report_timing报出如图所示的时序路径,startpoint是din,并且标注为clock source。
请问,分析这种时序路径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网友A:
设置input_delay的时候指定的时钟是din吗?指定错误了吧,要么用一个虚拟时钟,要么按照实际的时钟

网友B:
STA就是所有路径都要检查,既然时钟用作数据,默认也要保证setup/hold
反过来应该想一下是不是设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input_delay的时候指定的时钟是din吗?指定错误了吧,要么用一个虚拟时钟,要么按照实际的时钟 ...

没有指定input 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A就是所有路径都要检查,既然时钟用作数据,默认也要保证setup/hold
反过来应该想一下是不是设计有问题 ...

那时钟作为launch分析的意义在哪里呢?
请教一下,所有路径都要检查的话,除了常规的input-reg,reg-reg,reg-output,input-output,还有哪些路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时钟作为launch分析的意义在哪里呢?
请教一下,所有路径都要检查的话,除了常规的input-reg,reg-reg,r ...

首先得知道时钟作为launch的设计的意义在哪里,STA并不知道也不关心功能

但不检查就意味着亚稳态的概率大大提升,你这条路径也属于input2reg

网友:
关键在于clock used as dat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