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神,一个maestro怎么跑两个测试台

楼主(2023-10-24):
  • 最近在学习cadence,集成运放的设计,在网上找到这个官方指导手册,但是卡在了96步,为什么我不能实现下图红框的功能,指导手册中说一个maestro可以跑两个测试,怎么做到的,求助

  •

  • 顺便请教一下,cadence账号怎么注册,想找一些其他手册看一看,但是注册呢,卡在host id那步

网友:
说明你本来应该有两个analysis,结果只设置了一个。回退回去看看哪一步不对。
cadence账号需要你购买软件,不买自然没有服务,买得起当我没说

网友A:
在ADE Assembler界面下就能同时跑多个仿真

网友:
这是Calculator界面,你在打开maestro的界面左上角add test不就行了

网友:
因为这个是有对应的RDK的,RDK下肯定可以做到手册里的步骤,因为有预设的示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DE Assembler界面下就能同时跑多个仿真

ok xie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