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evel shifter插入位置

楼主(2023-10-24):
power domain的划分如下:PD1有一个power switch会存在关断的状态

想问下这种情况是不是level shifter只能插在下图所示的位置:

其中clk、rst、other_input从PD1到PD2是freedthrough。我试来试去发现只能放在这个区域,其他情况下均会出错,是我的upf写的不对吗?还望各位指教,PD1是一个会关断的domain这个影响大吗

网友A:
左边的不是应该插ELS吗?

网友B:
没看懂什么意思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什么意思2

就是这样的电源域划分,level shifter能放在那些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不是应该插ELS吗?

左边那些信号进入PD1中后直接连接在了PD2的接口上,一定要enable level shifter吗,放在我图示的位置可以吗,其实我更想知道能不能放在PD2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什么意思2

我把upf改来改去,觉得只能放在第2张图示的位置上

网友C:
看不出什么原因,用set_related_supply_net指定boundary pin的supply作为workaroun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出什么原因,用set_related_supply_net指定boundary pin的supply作为workaround吧

ok,我试一下,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左边那些信号进入PD1中后直接连接在了PD2的接口上,一定要enable level shifter吗,放在我图示的位置可以 ...

如果一定要插HL,这种情况就是插ELS放在PD2里面,按照你现在的插的方式,HL ls 的output要穿过PD1(can_shuoff),工具要在这里差一个AO 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定要插HL,这种情况就是插ELS放在PD2里面,按照你现在的插的方式,HL ls 的output要穿过PD1(can_shu ...

插入ao buffer是需要自己添加约束吗,如果我要插入ELS的话就是在upf里面定义一个iso和ls,他会自己映射到库文件上的ELS上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插入ao buffer是需要自己添加约束吗,如果我要插入ELS的话就是在upf里面定义一个iso和ls,他会自己映射到 ...

ao buffer 不需要。对的,要把-lib_cell 改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o buffer 不需要。对的,要把-lib_cell 改一下就好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定要插HL,这种情况就是插ELS放在PD2里面,按照你现在的插的方式,HL ls 的output要穿过PD1(can_shu ...

我突然发现按我现在帖子插入的方式,在网表中并没有找到always on buffer,请问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