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第二版,第三章课后题,3.17(b)判断管子状态

楼主(2023-10-24):
搞不太懂当vin从0变化到VDD过程中,各个管子的状态,就比如Vin为0时,为什么M2截止,M3却在深线性区,十分不解,所以想求助下大佬们

网友A:
你用电流去想一想,当vin=0时,下面没有电流,但是上面有电流,那么输出就被拉到VDD,上面M3的VDS相等,vgs大于vth,那么就是深线性区了,至于M2为什么是截止区,截止区要满足vgs小于vth,这里由于M1截止区,相当于断开,你可以假设这里有很大很大的电阻,那么如果有一点点的电流,那么M1的漏端级M2的源端就会是很高的电压即VDD,那么M2自然也处在截止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电流去想一想,当vin=0时,下面没有电流,但是上面有电流,那么输出就被拉到VDD,上面M3的VDS相等,vgs ...

说的好直观,谢谢大佬,感觉理解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电流去想一想,当vin=0时,下面没有电流,但是上面有电流,那么输出就被拉到VDD,上面M3的VDS相等,vgs ...

如果这么想的话,那全过程那应该就是,Vin大于Vth1后,电流较小,M1,M2仍相当于大电阻,分压后导致Vds都比较大,所以M1,M2饱和,M3深线,Vin大于Vth2后,全为饱和,Vin大于Vth3后,Vout变低,但是因为共源共栅,M1漏极电压下降没多少,所以M2先进入深线,当Vin大于Vth4后,M1,M2全部变成深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这么想的话,那全过程那应该就是,Vin大于Vth1后,电流较小,M1,M2仍相当于大电阻,分压后导致Vds都 ...

嗯 答案里写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