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虚拟时钟

楼主(2023-10-24):
请教各位大神,

通过查资料,虚拟时钟用在端口的约束中,请问在什么场景下必须采用虚拟时钟作为参考时钟呢?

网友:
没有,条条大路通罗马
如果从表达设计意图的角度来说,就是该时钟在模块中不存在但input/output是该时钟的信号时“必须”采用虚拟时钟

网友A:
使用Virtual clock,可以忽略clock latency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Virtual clock,可以忽略clock latency的影响

在评价综合netlist 的STA时,clk是ideal的,这时候没有clock latency了,在这种情况下,设置Virtual clock还有必要吗?
在评价PR netlist的STA时,要考虑到clock latency,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不能设置Virtual clock了?

网友:
在看不到具体时钟路径的时候,最好设置一个虚拟时钟